求助:联想 旭日410A开机显示LENOVO LOGO处就不走了

楼主(2009-02-05):
求助:联想 旭日410A开机显示LENOVO  LOGO处就不走了,且没有死机,按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不能进入BIOS菜单。硬盘,CPU,内存,光驱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请问这款本本现出这种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都拆了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挡机.刷BISS.做南桥

网友:
bios io 南桥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都拆了看看能不能过   也过不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正解,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