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三星943N黑屏,指示灯不停的闪,我拆开看有两个电容鼓了,是电源部分的,我换上,故障依旧,大家说说,还会是那里的问题,会不会是程序丢了??
黑屏

网友:
我是菜鸟!!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
这种机器,故障较多的是电容和高压线圈,但是高压线圈故障不会产生灯闪,个人认为,问题应该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
建议先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估计是MCU里面的程序丢了!

网友:
按键板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换个MCU就可以了

网友:
943N的按键很少坏,有一种是触摸按键的,更少坏,再者,按键有问题,也不会灯闪,机器程序有我,但很多种的,不知道你的是哪一种,

网友:
找个通用板代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