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E2奇怪问题!

楼主(2009-02-05):
一块升技IS7-E2主板,拿来说是不跑码,诊断卡显示“FFFF”,原带P4 2.4G CPU。
介绍下这板子,Intel 865芯片组,IO是华邦的W83627HF-AW,板载RTL8100C网卡,IDT CV107EPV时钟芯片。

用带灯负载查过CPU座子,在主板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全部灯亮。如果主板通电后,则“Reset”和“PWRGD”两灯会熄灭。应该说CPU座没有问题的。
上CPU假负载,测得CPU供电为0.94V;上P4 2.4,测得1.35V;上CD 2.26,没得1.34V。
感觉电压没有过高,就换了个CD 2.26的CPU,居然开始跑码了,过C1但挡80。试过自己的P4 2.4 CPU,大多时也是不跑码的。

BIOS芯片上贴的是凤凰的标识。从诊断卡说明书得查得80应该为:关闭可编程输入输出设备,查主板I/O控制电路部分。先是加焊一次IO芯片,无果,最后更换同型号的IO芯片,仍末修复。连单个串口控制芯片75232也给下掉了,还是老样子。
刷过BIOS芯片,最后更换了同型号的芯片,还是挡80。

曾考虑到CPU的电压有可能有点低,换过了ISL6556BCB和6614ACB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没有起色。ISL6556BCB的VID引脚有相应的组合,但是跑VID到IDE座这边就被挡住了,只好住手。换掉CPU座旁边6只6.3V 2200UF的电解电容,没解决。

测内存槽有1.25、2.5V、3.3V供电电压。但在晚上突然挡C1,检查没有3.3V供电,跑线路居然到了时钟芯片上,后加焊时钟芯片才得以解决。
如果不插内存条,则大多会过C1跑到“BEBD”。

南桥这边的1117供电管正常,有3.3V供电。加电后时间稍长点,摸南桥有点点温度。
如果加电的时间稍长些,摸北桥散热片就有点热了。只能是比“温”要高些,比“热”要低点,绝不烫手。曾上CD 2.26放了个无风扇的散热器,时间一长,北桥这边就很烫手了,不知何解?

换过32.768和14.318晶振,老样子。

下午手头一块华硕P3 815的主板,居然也是挡80,后来发现插的3根内存条其中有一根不好了,拔掉就OK。

现在没有头绪了,怀疑的点很多,但好象都不是。差多能换的东西都换过,都不行啊。现在就差时钟芯片和桥芯片没有换了。没有示波器,搞不定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先来坐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