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9-02-05):
有2台显示器,清华同方719BB和北大方正CM787Z-D2,现象一样,行幅很窄,场幅拉伸,升压式的二次电源不工作。将二次电源开关管和驱动、反馈的电路的元件全部换新,虽然没有测出故障,结果还是不工作。求同行朋友指点,二次电源工作的条件还有那些?如何进行修复,拜托啦。

网友:
现在二次电源电压是多少V?你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是多少?一味换件不是维修方法。

网友:
你这太 显示器 应该 是 LG给 做的 OEM 一班是 那个 CPU坏了 这种显示器都是班 小信号集成在 一起的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工作,把升压电容换下看看。枕形电路查下。

网友:
同方的二次电源电压开机是55v,进桌面51v,b+div:8.1v;方正的也是差不多,只是b+div:0.6v。都是分辨率越高越行服越窄。感觉没有输出b+驱动信号一样,刚开机画面正常,随着分辨率提高,画面变窄。怀疑之处都已更换,还是没有进展,求朋友们给个思路。

网友:
经过地毯式检测,发现同方的是x射线保护电路中的一个小二极管击穿,引起高压保护。方正的是b+滤波电容失容。小小故障竟修了几天,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