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3400

楼主(2009-02-05):
acer法拉利3400机器送修时状态,加电不显示有报警声。把机器拆开发现有些固定柱已经掉了,测所有供电正常,机器无任何短路。检查显卡供电时发现电感对地阻值为8欧,以为显卡短路换显卡还是不行。开机电流1.12 诊断卡2c 2r机器都已经快点亮了。后来告诉客户换主板,过了几天新主板到了,测显卡供电阻值也是8欧,我迷惘了难道就是这么低吗?换新主板还是不亮,后来想CPU是AMD换个CPU试试,居然点亮了测试没有,没想到是CPU导致这样故障,遇到好几台疑难机器都是因为CPU引导故障。请大家注意CPU

网友:
FR系列,主板CPU座容易虚焊,特多这种情况,一般你这个CPU放到别的机器上有可能还好用,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开始维修没有注意过CPU,后来仔细发现CPU内部已经变色。

网友:
呵呵,那赚了一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