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5NEO2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当00

楼主(2009-02-05):
V星875NEO2加内存后自检死机,重启后黑屏.主扳能触发测试CPU,内存供电正常,复位正常,甄错卡当00.目前无头绪中,请教各为老师检测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检查U座,北桥是否空焊
重刷BIOS

网友:
换内存看看啊。刷BIOS或CPU座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当00的话换不换内存好象没关系吧?还有CPU座和北桥用手压后仍然无法跑码.头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