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高手知道联想旭日150本本怎么超频?

楼主(2009-02-06):
我自己的本子。用久了觉得有点慢。想超频看一下快不!!
联想

网友:
你以前的CPU是多大的?
我记得迅驰1.4的可以超频2.0左右,修改时钟芯片的输出信号,具体是短接个电阻。
网上有迅驰1.4的超频,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我的CPU是1.5的。在哪个网站有这样的?

网友:
google,
现在默认的时钟输出是100,通过上拉电阻,可以修改为133,也就是超频了。

网友(2009-03-30):
怎么个改法.是搞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