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温区的垃圾问题

楼主(2009-02-06):
现在 说的三温区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只知道上下加热,那第三温区是在什么地方呢???知道的大侠说下呢,装备DIY一台BGA!!谢谢!!

网友:
就是上面热风加热 下面也有一个热风加热  加热面积70MMX70MM周围是红外砖预热 这样就形成三个温区 简单的比如 就是上下两把热风枪  下面周围是红外砖  三温区BGA焊台 对无铅比较适用 比起二温区的 拆焊速度要快 可以重复焊接的次数要多一些  现在基本主流是三温区BGA焊台 二温会逐步淘汰

网友:
感谢几位的 解答,我心中有数了,等成品出来了,第一时间拿出来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