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07年845GL主板显示b0不过内存

楼主(2009-02-06):
一块至达845Gl主板07年的检测内存那里就诊断卡就显示BO 测内存电压正确,手压北桥还是不过,加焊内存上面的小排阻 故障依旧,想刷BIOS可是找不到,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
有没有认真的打扫卫生呢。 。。
吹 内存干什么呢。。直接 换好的内存上去测试。。

网友:
晕,你换内存了吗?你测内存电压了没有?

网友:
已经说过了内存电压正常 内存换了不下5条

网友:
压住CPU试过吗,也有可能是CPU底座松焊!

网友:
压过了 不过那座子是针式的 貌似那种座子不会虚焊

网友:
b0不过内存多与北桥有关,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打一下内存AD值

网友:
至达有官网呀
这么不去找找BIOS刷刷
而且至达一般都是公版设计
也应该找的到代用的
把SB型号,时钟  IO 型号贴上来

网友:
我也见过几块科脑的就像楼主说的一样。但我换了BLOS还是一样。压过北桥。换过IO内存也换过。内存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我可给你说一定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跑BO的,什么条件都测试了,还是没有搞好,很可能是北桥OVER了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如果电压  AD线阻值正常,那北桥挂了,不正常就跑线路

网友:
知道了谢了各位虽然到最后还没搞好 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
跑码应该是这样的C1--B0
如果电压正常先测内存时钟电压这三对电压必须一样!然后再测内存槽到NB之间的AD阻值,一个脚断开都有可能导致双内存插槽档B0,还有就是BIOS 如果AD 排阻 ,BIOS 都正常,那就是NB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
北桥问题,不用看

网友(2010-01-05):
我也有好几片这样的跑BO 845GL主板没有修好。都是杂牌的供电 时钟。AD数据都打了还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地方损坏。真郁闷。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