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S72机器,诊断卡跑0F03,帮诊断下

楼主(2009-02-06):
一台明基S72G的机器,之前是花屏,更换显卡后跑0F03。已更换过几块卡,故障现象一样。求思路

网友:
0F 03 ? 以前是跑什么的? 为什么换显卡? 现在应该是不跑代码了 慢慢查吧 人为故障

网友:
你换显卡的时候有没有焊到北桥啊,看看有没有元件焊掉了,仔细查查

网友:
本本波大师,之前此机花屏,加焊后无显,所以才更换显卡的

网友:
估计是把北桥弄到了,在检查哈哪

网友:
到这一步,我真的有点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检查各路供电都是正常的,到底再用何种手段去检查,缩小故障点范围,一点思路都没有。真的不想先把几个大件做了之后再听天由命。不知道哪位大师能够指点下,在不跑卡的情况下,一般是什么样的检查思路用检查的方法去接近故障点。

网友(2009-04-10):
我也有台机器是这个问题。是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