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不要使用松香

楼主(2009-02-06):
本人热衷于bga焊接diy。发现有些芯片植球困难。
经张老指点问题是有些芯片上的焊盘是镀银的,焊接时使用了松香水,
导致镀银焊盘镀层被溶解掉,芯片植球困难。
在此提醒各位,松香水是很好的助焊剂。但是并不适合所有的bga芯片。

网友:
我可怜的915报废

网友:
顺便问问,下面的钢网是什么芯片的。锡珠间距太小了,稍有不慎就可能连锡。

网友:
那该用什么助焊剂?还是不用呢?

网友:
用焊了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焊宝的高级速焊剂行不行,液态挥发快才不错。还不行的话,就不用助焊剂了,直接焊?!~~

网友:
你是刮的太干净了,不要用线吸锡

网友:
松香水是:酒精松香溶液?油漆店卖的松香水?
这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里的松香水到底指的是哪种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松香酒精溶液

网友:
你的那个钢网应该是945北桥的

网友:
这种焊盘镀银的北桥,我公司从来没有见过,上海的intel用的都是都是黄色的铜,难道其他封装厂用不同的基片吗?这个倒是没有研究过。

网友:
做BGA你们用焊宝?用松香水?还有不用的,还有不用托锡线??
看图片把桥搞的也太大发了,温度要到位,不易过久,要轻轻的拖~~~很简单啊~~
我值球的时候就摸上薄薄一层是有非有的状态就可以值球了,做BGA的时候用美国的223的阻焊膏就OK了

网友:
有没有焊BGA的视频呀,我想学一下。

网友:
我也有这样惨痛的经验,不过是焊点被吸锡线吸走了,
我发现清理焊盘时温度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低,一定要用好些的助焊剂,我都用GOOT的

网友:
在用吸锡线处理焊盘的时候,最好是桥保持有80度左右的温度,这样不容易弄掉PIN,

至于焊膏的选择,务必要用专用的助焊膏,专用的焊膏是有自己的配方的,对于焊锡起到的活性作用也是不一样的,用松香不是正途。

网友:
"有些芯片植球困难"与网有关,有的人兄老喜欢用加厚+加厚+++ 厚的网植,才不变形。这样反而植珠时有不良个体出现。
"有些芯片植球困难"与过程有关,焊盘上的焊锡拖光了,以前在XX处代课时经常见到教主板的老师重重复强调学员用吸锡线把“点”上的锡拖得光光的。结果不用说。老师常会在学员面前脸红,就如见到大姑娘一样。
加上在焊接时都用风枪手工吹,网会变形,一变形又不用说结果了,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俺用0。3厚的网,用返修台焊的(如何用返修台焊?好似涉及商业性质,不说了),少有这种情况。也不会用酒精泡松香的东东焊。BGA器件焊接用的助焊材料是有高要求的,助焊膏这方面的应用经验,老孙现在卖得多了,可能有大大的经验,不妨找他做个专访。

另:深刻记得,人生第一次上焊接实验课时,我们的实验室管理老人家认真的而且科学的给我们讲解焊接要求。“要想焊得好焊点就先要在元器件的引脚上上锡。。。。。。”
我想现在的“BGA”焊接也一样的吧。

网友:
看国外的BGA焊接视频上,在BGA芯片焊盘用吸锡线去锡时,根本不是用烙铁压线拖的.而是先上焊膏,然后吸锡线放上要吸的地方不动,用一大平头烙铁压一下,然后连线一起拿起. 可以肯定拿起来的时机很重要.

网友:
关于松香能溶掉银镀层的事情倒不是从书上看来的. 因为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做一Q表关键部分需要用纯银导线焊接,当然那时候就知道用松香,结果很难焊,银线和松香熔成黑色的物体,一层层溶掉.因为是实体扁平银线,最后还是焊上了,不过影象深刻.大修问我,我就想起这个事情来了.

网友:
我也做过几次植珠。不过我没有吸锡线,也没用过吸锡线。楼上张老说的焊接前先上上锡绝对是好用的办法。
板子放电炉上把温控调到150度,烙铁用刀型嘴拖一拖。洗干净后每个焊盘上都留有一些锡,上珠特容易。对于那些虚焊的更是要拖一拖,甚至要专门针对那个点进行镀锡,不然的话珠植不上的。对于BGA芯片,炉子上放一块光驱的铁板,BGA芯片放铁板上。也用烙铁拖上一拖,均匀的拖。
这也有个缺点,把BGA焊回线路板之时对位比较麻烦。
以上是本人用自制土炮做BGA得出的经验。

网友:
看国外的BGA焊接视频上,在BGA芯片焊盘用吸锡线去锡时,根本不是用烙铁压线拖的.而是先上焊膏,然后吸锡线放上要吸的地方不动,用一大平头烙铁压一下,然后连线一起拿起. 可以肯定拿起来的时机很重要.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专用的高周波烙铁。

网友:
菜鸟受益了。

网友:
那个钢网绝对不是945北桥,以前无钢网的时候手工植过一个,好象是ATI的某个显卡

网友:
不好意思,那个我说错了,不是AIT显卡的,是965北桥,另外你的钢网有的问题,右上角孔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