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02-06):
845主板不过内存 我有一块845主板,开机珍断卡跑C0-C1后直接到FF,有正常的内存报警声(长鸣)。上内存后还是一样(诊断卡跑C0-C1后直接到FF,有正常的内存报警声),上内存打阻卡测量电压、阻值都正常,请大家帮忙...

网友:
供电正常吗??VTT正常吗??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后,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换IO。

网友:
技嘉的板,不过内存,通常是供电不正常,供电管坏的话,还要看其附近的二极管,最好换了,省得麻烦

网友:
先看供电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最好是测一下 内存供电哈 你说的那种情况多数都是 内存供电有问题哈

网友:
那你没接显示器看下有没有显示啊。。。。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就直接FF,其实已经可以进入了。。

网友(2009-04-08):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电压和打阻,不行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检测内存和个方面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只显示C0-C1-FF,先刷BIOS看看

网友:
首先检查内存是不是好的
在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或者是内存插槽虚焊
是在不行刷bios

网友:
内存没过,先简后难,清理干净后再试试。

网友:
压一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