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40m断电

楼主(2009-02-06):
戴尔640m的机器,能加电,但是三个灯一直在闪烁,机器不亮
开机五秒左右断电,也没有办法去测电压,有没有高手知道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DELL机器检测不过就会断电  断电你不用考虑  三个灯一起闪是不跑CPU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 先查查CPU供电和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