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更换驱动板后亮度很低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一台三星液晶711N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用通用板2023L更换后屏幕很暗,高压板部分我只是接了一下开关线,没有接亮度调节,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接这根线的原因哟。

网友:
接上亮度调整试一下

网友:
另外写个程序试试吧 还有就是可以试着换另一个型号的驱动板试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亮度接上还是一样的,我没办法了。我想直接把高压板上那个亮度调节的线跟5V的供电线接在一起又怕把高压板烧坏了。还好客户说亮度低一点没关系。不知道三星的显示器是不是低电平调节亮度。

网友:
先排除是否是灯管老化,排除后还有就是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