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9-02-06):
一个ATX电源,输出电压很低,12V的只有9V左右,3.3V也只有2V左右。拆开电源看了一下也没有电容鼓包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的朋友回个帖子嘛,多谢了。

网友:
插到主板上看看,要是还低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接上负载测试.换300V滤波电容,电源震荡电容,稳压电路上光耦及电容和431电路等.

网友:
不要把电源插在主板上,然后强行启动电源看电压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