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80-EB屡烧高压板

楼主(2009-02-06):
如题:该显示器第一次维修后更换通用高压板(原高压板上部分烧坏,但无痕迹),更换后大概能用两个月左右,又烧高压板,上部分有明显的烧毁痕迹,再次更换后故障一样,烧高压板,上部有痕迹。想问问,是不是换高压板后必须更换上部灯管?

网友:
高压板质量不好吧??

网友:
如果多次烧坏均为同一组,那就要检查一下,该组灯管是否有打火现象~~~~~~~~~~~~

网友:
看看高压板烧坏的部位。如果是高压绕组,重点查一下灯管是否老人,如果高压绕线正常的话,有可能是高压板质量不好。测一下供给高压板的电压是否是12V,

网友:
原板烧的是IC,通用板第一块是烧IC,第二块烧IC跟线圈

网友:
明显的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条功率不足也有可能 可以换更大功率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2009-06-18):
先确定电压是不是12V的,是的话那就是高压条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