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v2 lite 主板保存COMS重启不显示

楼主(2009-02-06):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kv2 lite (CPU是3200+ 939针的)主板保存COMS重启不显示,检测卡数字不会跳动。清完COMS后再加电主板照常能启动。就是不能修改COMS,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CMOS电路电压正常不?不行刷BIOS。再者换IO

网友:
刷BIOS
换芯片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COMS电路电压正常,哎。。。。郁闷

网友(2009-06-12):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