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机严重短路

楼主(2009-02-06):
康柏V2000客户送来时接电流表发现直接跳5A,严重短路,拆开机查拆了半天,拆到北桥旁的小电容开路,换了之后发现还短路,测北桥发现也短路,上BGA把北桥拆下来,现在北桥旁的大电容用万用表测正反44欧,测北桥背面有好多滤波电容都是一样的阻值,我又拆了好多电容都还是一样,真晕倒,测过北桥的供电管没有短路,现在不敢上新桥,有谁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82855GM的北桥

网友:
上电流表就短路的话怎么先去拆北桥?上电源严重短路的话就大胆的加电烧,哪发热去掉哪。上电流前先测下各路供电管是否击穿,不能确定取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