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LANG775E显示器指示灯闪

楼主(2009-02-06):
今天接修一台17寸TLANG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不停的闪,无光栅,无高压。测量电源各组输出都正常,行管集电极55V   stv9118 第29脚5V。行电路,二次电源,行激励电路都量过没问题,
请教各位大师现在我该从哪里着手啊?

网友:
行管电压不对吧。。。。

网友:
这机莫名其妙的又有显示了,但是不能上1024*768*60Hz,一调到这个分辨率就只能亮2秒。1024*768*75Hz都可以,是啥子原因呢?

网友:
枕较电容换掉

网友:
上60干嘛啊,一般都是上75的

网友:
检查1024*768*60Hz所对应的校正电路.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这两天有点忙,今天早上客人来拿走了,说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