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20S解密

楼主(2009-02-06):
现在有台神舟天运F420S开机跟进BIOS都要输密码。把机器的所有供电跟BIOS电池取出放了几天开机还是不行。打电话问神舟的客服说放一个小时的电就行了,他让我发回厂家去修。真郁闷。还有哪位高人知道这本怎么解密吗?

网友:
我个人建议寻找24系列的芯片。在使用编程器。

网友:
放电是没有用的,使用编程器刷下

网友:
我找过了。这主板是没有密码芯片的。密码很可能是存在BIOS芯片里,芯片是EON的EN29LV800BT。想刷BIOS又没有这种SSOP48脚的BIOS转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