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主板能开机不工作

楼主(2009-02-06):
主板能开机,但不能关机,只能拨电源,无报警,诊断卡显示00无变化,卡上复位灯不亮。换内存、CPU,放电,均无效,这是主板哪部分的故障请专家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是自动上电吗?如果是自动上电,就从绿线开始跑线查!
如果不自动上电,南桥的问题大点。
也可以先当做不跑码修,查主板所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是否正常,然后 可以查BIOS工作条件,刷BIOS,已经整个板的外观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