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通用高压条接线方法

楼主(2009-02-06):
请大哥们详细说一下笔记本通用高压板怎么接线我手头现在有一个IBM的R50E笔记本高压板坏了,但是不知道通用高压板怎么接线

主板VCC没有飞线搞定

网友:
如何判断高压板坏的? 还有就是你改了不带灯的客户同意吗? 这个机器主板供电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同意改,我问一下主板供电有问题会引起灯不亮吗??

网友:
主板供电有问题当然会引起灯不亮啦,VCC、EN,这些信号都要有

网友:
高压条工作条件VCC     GND    ADJ     NO/OFF      只要找谁VCC     GND加电,在用一个3。3电压去划别的角,划到那一个角灯管亮就表示这个角是NO/OFF,通用高压角ADJ可不接,表示最亮

网友:
通用高压板接供电开关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晕!照楼上的接法,那不白屏才怪呢!

网友:
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
高压板引脚定义的确认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3122-1-1.html

网友: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主板上VCC没有,飞线搞定

网友:
能放个照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