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新贴 ECS 845GV-M3 rev1.0 不开机

楼主(2009-02-06):
本来是正常使用的主板,有天想硬改插座超频166MHz FSB,屏蔽开路 Bsel1 -AD5 针脚后。让主板直接识别为166MHz 。但是开机只跑C1 ,于是将socket 座里触片恢复原状。但是就再也不能开机了。

不插电压放置一晚上后,又能启动,但是依旧C1 ,再pwr-on 4秒,关机后再开不能。

测PowON针,5V有。
加电下,测atx 20pin 绿-地线,有4.98V ,说明待机5vSB 没短路
测atx 20pin 紫-地线,5.12V

网友:
顶上,毫无头绪中

网友:
解决了!原来是coms 跳线没插对位置
这让debug 卡的osc一直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