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661GX-M7 775主板

楼主(2009-02-06):
精英 661GX-M7 775主板
故障:CPU主供电与内存供电等,都正常。 上CPU,上电,表现为RESET灯,过5秒后,闪一下,灭了。测试卡不走代码!
刷过BIOS,故障依旧!
请同行求助! 谢谢!
cpu

网友:
有漏电 有漏电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板过5秒后不复位了
是的话
当故障出现的时候,检查一下各供电点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
先感谢,楼上的朋友。
刚开始我也认为是座子,后来加焊了CPU座后,故障依旧。
是这样的,主板上电后,5V 3.3V都有了,但此时,RESTET灯还是没有亮过,
正常的主板上都会闪一下就灭了,它是一直都灭的,没有亮过。 上电过5秒后,RESET灯才会亮一下,又灭了。此时,测试卡上一直没有代码,连FF 00都没有。
由于,这种故障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无从下手。

网友:
那看来这机子主供电电压是没什么问题了,做个北桥看看

网友:
如果整板没有复位
先检查一下 所有的供电电压正常不 !!!!!!!!!!!11

网友:
我查了一下,整板的所有供电电压都是正常的。
那会是什么引起不复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