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用两个小时左右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06):
我也不知道主板的型号,478针,用的赛杨1.7 ,用一段时间就自己重新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先,不行再考虑主板

网友:
CPU散热问题.我用的是维修用的板子,没有加导热胶.谢谢楼上的兄弟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