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幕上有多条规则2厘米宽粉红色竖条纹,(有图)

楼主(2009-02-06):
已经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不是显卡的问题。

LCD屏幕上有多条规则2厘米宽粉红色竖条纹,如图所示,能修好吗?

会是里面的电容爆浆吗?如果是小问题,自己可以修。

各位见多识广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
确认屏线无误,驱动板和屏二者要试出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我的飞利浦105S4中间也有一块暗条,大部分的显卡都能出现,我测试了有几种显卡用的时候没出现,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牌子 型号?
这不会是你所说的电容问题,把主控板代换了,是屏问题还是扳子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或者是屏2中可能性

网友:
这个不像是屏坏,好像是驱动程序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哦哥哥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种是加焊驱动芯片搞定的:)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的问题,更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2010-03-23):
就是屏上驱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