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维修————笔记本黑屏 白屏 维修总结

楼主(2009-02-06):
今天虽然 股票大涨 但我还是按下心来写总结 今天赚了10万=11万——股票走强了 要进的可以进去了
提醒大家 股市有风险 但现在风险基本是  零

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白屏

显卡 通过》 显卡内部的LDVS  通过》 屏线   通过》 屏的LVDS 通过》 屏的LCDS控制芯片

然后 经过 行信号  和 场信号 的放大 反映到屏上

假如 在 背光好的情况下 因为背光好不好 我们很容易判断
特列: 外接显示器 显示 OK        内接屏 显示白屏
现在你们看明白了吧  假如 显卡内的 LVDS 坏了 是不是也会出现白屏??回答是肯定
显卡其中一部分功能坏了 也会导致 白屏

其余的自己看 我不讲了
注意:屏供电 和 高压电灯 是两部分 别混在一起

为什么会出现黑屏?

常见的黑屏 基本由以下几个引起
1 显卡 2驱动 高压

显卡坏了: 不管 你内接 还是外接 都没显示
主要讲下 驱动 高压
这个东西要工作 要具备以下条件
1 高压板供电  5---24V 电压 是从 保护隔离哪里取的(可以从保护隔离哪里直接飞线进去)
2 控制电压  5V        有显卡控制 (可以找USB 哪里飞线进去)
3 亮度控制  3V (可以接一个几千欧姆的电阻 与供电脚相连 )
4 接地

如果以上正常 那就去测 高压有没有输出  或 灯管有没有坏

红屏 黄屏   :基本故障 是灯管引起

好了 以后继续补充   股票牛啦 88

网友:
2 控制电压  5V        有显卡控制 (可以找USB 哪里飞线进去)

如果 3V 可以的话 我觉得从 屏供电 哪里飞过来 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