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显卡花屏,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9-02-06):
一块5700_128M显卡花屏,不是很严重,DOS下几条短的竖白线,进系统花屏。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排阻也正常,MATS测试出有错误,于是把所有的显存加焊了一遍,没用!应该是显存坏了,测试结果如下,但确定不了是那颗显存,正面8颗粒,帮我确定一下,谢谢先!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2251714      4111242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Read    Error Count: 2251714
Write   Error Count: 411124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有可能是U1 U2两个

网友:
U1 U2或者U13 U15因为每款卡设计不同,所以显存定位也不同,先用短接法定位!!

网友:
先试换U2,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颗坏了。

网友:
短接法怎么判断呢?

网友:
先人工定位
不然就是在瞎搞

网友:
短接1,2脚或者65,66脚再测试如果在测试中多出了一个A15说明你短接的显存是A区,显存定位是在8--15依次类推 就会找出上面出错的显存位置!!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显卡已修好了!
因经验不足,未敢用版主说的短接法,决定从U1U2开始,不行再U13 U15 ,慢慢练胆子^_^
因为从花屏情况和测试结果看(测了好几次都一样,位置很固定),估计应该只坏了一颗,于是先换掉U2,上机,不花了!进系统,过了一会,怎么有一些轻微的雪花点似的!拆下想了像,再把U1U2,狠狠加焊了一遍,上机,测试,跑3Dmark,通过,OK了,果然是U2!

网友:
怎么判断是u2

网友(2009-03-28):
大胆尝试~积累经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