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512WM 屏幕太亮

楼主(2009-02-06):
今日接到一台ACER AL1512WM 屏幕太亮,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低字仍然亮到发白,按AUTO键会出正常一下后又屏幕太亮,外置12V电源的,没遇过这样的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机用通用板改不了的,不知是不是MCU程序的问题,谁有给发个呀。IC型号是:MTV312MV64

网友:
没有换不了通用板的机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有通用板可以改,现在的通用板都是通代。

网友:
能改早就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