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通病掉电保护 大家遇到过没?

楼主(2009-02-06):
开机没电压输出,断开后面主电压有输出 指示灯也正常 接上后面主电压就掉 也查不到后面有什么严重的短路 高压包换了故障依旧 大虾们指点指点啊
掉电
通病

网友:
断开升压电感.在接电源开关变压器这端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和升压管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