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5发热半小时就重启

楼主(2009-02-06):
有一块技嘉GA-8IRML的北桥和时钟旁边的3055烧块,换上以后正常启动,但是发热极高.发热半小时就重启. 控制极电压是4.1V左右.D极电压是橙色3.3V,输出极1.4V.  给南桥供电的3055,控制极和D极都是一样的,只是输出极是1.8V.都是一个电源芯片控制的(m104i).电源芯片应该没有问题.要不南桥场管也会发热.

网友:
后来换了个20N03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它的控制级电压正常不?不满足导通条件,工作在线性状态下,发热肯定“极高”啊

网友:
解决方法有2个:
1、按照3楼网友的方法看看它的控制级电压;
2、在芯片上增加散热片。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负载有问题吧!导致电流太大了!

网友:
感觉负载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也就是桥没有换好

网友:
换个60N03吧。。。功律大点。。而且换的时候小心。。你看你的AGP槽子被吹的。。客户不会有意见。。在那脚落就直接用烙铁换

网友:
或是换个15N03,那管子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顶,难到北桥有问题.但是我没换过啊.

网友:
多 换几个看下,20N03  45N03   55n03 的三极管看下

网友:
换控制极IC看看
与同样板子比对一下,打一下S极对地值来判断北桥是否不良

网友:
控制极IC和南桥供电的控制极电压一样.  S极对地阻值是386.

网友:
只有换大功率管子来用用!!!!!

网友:
主板上原来就是3055。 20N03应该比3055功率大吧?

网友:
控制极IC坏的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多换几个大功率管,如果故障依旧,可以考虑负载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不太好找
M104I

网友:
如果感觉控制级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飞线啊。你先看一下输出多少电压啊。再找一个控制级电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
换50N03后还是发热。没办法了。要是北桥的事,为什么不能用呢。高手们说说怎么弄?

网友:
先简后繁的方法,换了大功能率还不行,洗刷刷看看
再不行有可能是后面的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
给客户说了,北桥坏,不修了.烤北桥供电管的桥子,看来还别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