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主板有时点得亮有时点不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未解决!!!

楼主(2009-02-06):
昂达n61s主板有时点得亮有时点不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未解决!!!一般是哪些硬件管开机的??? 99我吧

网友:
1:先查电容有无损坏
2:查各主供电正常
3:桥芯片是不否空焊不良

网友:
桥虚汗,补焊就会好的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
用手压一下桥,如果能亮
直接加焊桥

网友:
测一下具体的参数,各处电压都是多少?有没有需要预热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CPU和内存先试试看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那块板已经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