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 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9-02-06):
本人06年买的711N 出问题了.    具体是通电按下开关后,屏幕一闪就黑了.     偶尔有一次开机成功了,显示了没一小时,又黑屏,再也没点亮过了.
   打开电源看了看.  +5V输出正常,   +13V输出有问题. 在断开负载情况下测得2为15.5V,接负载则是16V.

  我怀疑是不是DM0565R的问题. 断开负载状态下,测得 1 脚300V, 2接地, 3脚10V,  4脚 0V,
5脚空, 6脚 200多V.     接负载下1,6脚电压相同150V左右.

  对这种电源了解不多,请DX赐教.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次整流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输出300V直流,   滤波电容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看到论坛里关于DM0565R的一些讨论. 对于如何判断该器件好坏, 不甚明白. 有没有比较便捷的方法. THANKS

网友:
电源输出及主板问题

网友:
你把那个IC换一个,看看好不好。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几天也没时间去市场买.哪位手里有现成的,转让给我啊! 最后就在5公里范围内. 我在杭州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问题,和DM0565R关系不大。你看看300v电容上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没有的话电源因该是好的,高压和灯管才是检查的重点。

网友:
先用别的电源试试看 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问题,和DM0565R关系不大。你看看300v电容上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没有的话电源因该是好的,高压和灯管才是检查的重点。
引用 网友A:

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我这水平也甭去折腾了.           电源+13V输出实际测得15.5V,加负载后为16V.
+5V输出为+5V.     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会是电源问题
你说的实际电压也是对的,按你说的黑屏,问题就在高压部位及主板上

网友:
一般是 高压的问题  我有个也是这样的现象  是滤波电容坏了  在高压条 上的

网友:
一般是 高压的问题  我有个也是这样的现象  是滤波电容坏了  在高压条 上的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高压部分都用一整片的RUBBER 给遮挡了,我没去动它了,因为也不是很明就里的.
  所谓高压部分是怎么回事,有多高电压啊. 请 赐教.谢谢

网友(2009-03-10):
哈哈刚修到这个机器啊。我的是场效应管挂了。和电容换了就好了啊

网友(2009-11-14):
典型的高压和灯管方面的问题。电源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