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G810

楼主(2009-02-06):
是21工业CRT显示器,开机有回扫线且图象画面发白,非常白,我检查过,消隐电路没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此故障除了消隐电路还与那些电路有关?
显示器

网友:
视放电路,亮度控制电路,高压包。。。。。

网友:
换C128包你搞定.请用电感表帮我测一下T602初级(行电流通过的那侧)的电感量是多少?我有台难产的G800需要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