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跑2A

楼主(2009-02-06):
一ASUS M2400主板跑D4,拆了板载256内存后跑2A请老师指教
主板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吧
D4问题应该是出在板载内存
现在停2A应该是它需要板载内存的做显存,外加的不行,需要找内存把板载的装上

网友:
哦 谢谢 我马上加上内存看下
有新进展我回复上来

网友:
换了内存颗粒后还是跑D4 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找不出是哪个内存颗粒损坏
高手指教,在线等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是内存不过 板载的不能随便换的 要一样的才可以 要是不知道哪个坏最好一起换了,但前提是排除外围或其他情况 阻值 供电很程序

网友:
谢谢 主板上我找不到有内存的SPD心片 我换了4个颗粒,原来的颗粒是HYB25D256160BT-5,我换的颗粒是HYB25D256160BT-7,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完全代换,另外我想写下SPD里的数据,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心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修的时候别人已经把板载内存拆了 我就把插槽焊了一遍 清洗吹干就好了

网友:
-5、-7应该是代表频率,你看下北桥是855GME还是855GM,GM的话你得用266的,GME用3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