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无时钟无复位问题

楼主(2009-02-06):
手里有一块杂牌845主板,开机显示FO 有时显示DO 测量了CPU 供电,电压:1.75V
复位电压:0V PGOOD 电压:0 V 不知从哪里入手?

网友:
时钟电路正常吗?如果时钟电路有问题的话,主板肯定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换IO芯片.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首先测试是否有时钟,如果时钟正常的话,那只能更换IO尝试一下,这个问题不是很好修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南桥发往时钟的 PWRGD信号,是3.3 V

网友:
南桥发往时钟的 PWRGD信号 是怎么测的啊?
是发往时钟芯片的引脚吗?是第几脚啊?
我是新人,还没听说过PWRGO的信号除了在CPU座上能测到,其他的地方也能测.还请你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