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故障有点怪

楼主(2009-02-06):
今天维修一915板子 能 开机  自检正常  进不了系统   光标在屏左上角 一闪一闪的   这并不怪
怪的是按  DEL键进不了BIOS  而是直接进入光标在屏左上角 一闪一闪的 状态  进不了系统  无法改BIOS  所以没法做系统

网友:
电池换新  CLEAN   COMS都不行

网友:
按  DEL键进不了BIOS  而是直接进入光标在屏左上角 一闪一闪的  ,顶一下,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你可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PS2口坏了,楼主.还有可能是按F2进BIOS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裸机试试,因为其它配件有问题也能引起这种故障,不需要的尽量不插上,如果确定了主板那要测他的电压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PS2口坏了,楼主.还有可能是按F2进BIOS的.

同意,首先看键盘有无响应,可以通过按 热启动键 CTRL+ALT+DEL 试试

然后看是否 这个板子是按 DEL 进入CMOS的

网友(2009-05-06):
晕,前几天我帮朋友弄个电脑,居然是按F4进BOIS的,好象是前几年的主正品牌机

网友:
建议最小系统来测试一下!!!CMOS放电、拔硬盘、光驱线看看。

网友:
集成的网卡摘了试下

网友(2009-11-14):
IO
南桥
都修过

网友:
先确定键盘能不能用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