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奇怪黑屏

楼主(2009-02-06):
今天接了一台15寸的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用了十几分钟后就黑屏,指示灯还亮着,按关机键没反应,把电源拔掉等一下再开有时可以开起来,开关按钮也可以正常使用,但一按功能键就黑屏.关不了机。请教各位老师这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黑屏了,背光还亮吗?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啊!

网友:
提供一下机器型号,这个比较象M6759之类的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前几天遇见过一台。和楼主的故障现象一样。不过我这个2个小时左右才黑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lxh-gj15l2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哪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器肯定是mcu的问题,重新写程序或换一个MCU就搞定了

网友:
把M6759换掉就好了,找不到就用主板上的1117(3.3V)代换。这个块子工作时温度很高

网友:
把AK33620BC换掉就好了,找不到就用主板上的1117(3.3V)代换。这个块子工作时温度很高

网友:
修好了,正是MCU的问题,换了mcu,写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冠捷代工的,通病,MCU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