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VOSTRO 1200 不触发

楼主(2009-02-06):
一台DELL VOSTRO1200 ,ICH8的机器,进液后不触发,烘干清洗后,有待机,偶尔能够跑电流。后加焊油用风枪吹周边小元件,能够稳定触发并至亮屏,开机测试一天交给客户,今天客户将机器又送回,又恢复到原故障,即有待机,不触发,但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亮,且电流有轻微的变化。

分析此故障应为南桥后级电压开启信号未能送达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造成后级电压不能开启。如果有图的话,此故障应该比较好查,但现在这款机器的图纸还无法找到,而且此板为深蓝色板,看走线非常困难。

不知道大家在碰到这类故障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去处理的。

网友:
说实话一般情况下进水机不好修,修好后应该不会怎么稳定。现在手里没有这个图纸,周一或周二给你吧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是否有藕断丝连的线

网友:
再有就是看南桥下面进水没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再检查一遍你加焊的元件,看是不是有氧化腐蚀的元件,别怕麻烦,一一换掉。应该没什么大毛病。进水机器还是很好修的,不外乎是那些有明显水渍的地方被腐蚀,氧化,断路。别的地方可以看都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