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故障请求老师同学帮助

楼主(2009-02-06):
长城本,型号T60。开机画面字体发虚模糊,颜色失真,图象稍有抖动的感觉,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更换过新屏,高压板和屏线了,也加焊了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了,可故障依旧,怎么也弄不明白了,都说这个型号的显卡问题很大,但外界显示正常啊。请各位大大帮帮小弟。在次谢过,很急!!

网友:
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外接和液晶屏走的是不同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