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显示器为什么重起一下主机才能显示?

楼主(2009-02-06):
如题,以前就碰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没当回事,这几天碰到一个显示器,主机开着,直接接上显示器,还是说没有信号,必须重起一下主机才能显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你的显示器的接口或者是显卡有毛病

网友:
换上多台主机试试。看看故障是否相同。

网友:
换过了,都一样,

网友:
的确有这样的显示器!
启动的过程需要通过VGA线读取一部分信息!但是具体是显示器读显卡还是显卡读显示器我忘记了!
不算问题!

网友:
书上说先打开外围的设备,再开主机!!

网友:
接了数据线后显示没信号,把显示器的电源关一下再开就行。也遇到过这样的显示器。可能是显示器读显卡吧。,

网友:
在学校学的时候老师说是显卡读显示器的,在网上查是有的说是显示器读显卡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望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记得是我们汇编老师说的,应该是关于程序的事,sda scl,这两根线~!

网友:
恩,应该是关于程序的事。

网友:
不是谁读谁,是相互沟通。
操作系统通过SDA,SCL与显示器MCU通迅,取得显示器信息。
也可以调整显示器的参数,如行场中心,行幅场幅等。

网友:
那天问了问老师,老师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