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和显示器需要准备些什么常用的元件?

楼主(2009-02-06):
谁知道,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这还不简单,如主板:你要准备些电容,场管啊,电阻啊,二极管,三极管啊,一些常用的芯片啊,如果是维修显示器的话,你要准备些高压包啊,电阻啊,常用的电容啊,都是必备的

网友: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看看,一般这有你所要的,

网友:
这还不简单,如主板:你要准备些电容,场管啊,电阻啊,二极管,三极管啊,一些常用的芯片啊,如果是维修显示器的话,你要准备些高压包啊,电阻啊,常用的电容啊,都是必备的
引用 网友A:

晕,我问了高手,他们说电容、电阻之类的不常用

网友:
如果这些材料配齐的话,会压死你很多资金,况且纯平显示器已经快要淘汰了

网友(2009-03-22):
我现在业余学修理的,常备的元件一个也没有。费板就蛮多的

网友A:
晕,我问了高手,他们说电容、电阻之类的不常用
----------------------------------------------
是哪里的高手?!

修主板,换的最多的就是电容和MOS管。

修显示器就多了,电源IC、二、三极管、包等等。你要先统计下自己手里的机型,备些用的多的。个别型号只有遇到了在买。慢慢的就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