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6V可开机 可显示 但是不跑码 bios时钟不能记忆

楼主(2009-02-06):
我有一片ASUS-A6V可开机 可显示 但是不跑码 bios时钟不能记忆,没思路....请贵人打醒我

网友:
这个简单我来说:首先你说不跑码,你先确定一下你的诊断卡有没有毛病啊,如果没有毛病的话,你先拔掉主板上所有的板卡,再换一个插槽试试看,一般情况下可以解决的,还有就是BIOS不能记忆,那就是主板漏电,具体你要检查一下

网友:
诊断卡没毛病 有具体 测试过   就是不跑码      主板漏电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ASUS  A6什么的 是装BIOS电池就不触发  一直没修出来  南桥 BIOS 都换也没好 不知道 什么问题

网友:
我如有修好  我再把过程跟大家分享

网友:
BIOS时间跟南桥也有关系,先测试接触是否良好,最后才杀桥吧,祝LZ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