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开机显示Boot Device

楼主(2009-02-07):
天逸100
笔记本
开机显示Boots Device方框,指在里面Floppy选项上。怀疑是硬盘有问题,把硬盘拿下来测试是好的。是不是主板或硬盘接口有问题?因对笔记本不熟悉,不知如何处理;还有硬盘在机子上长时间通电的情况下都是凉的,是不是硬盘电源接口有问题没通上电呀。求教各位了。
笔记本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卡键!!

网友:
你可以在开机时按F10来通过硬盘启动看看能不能进入系统,硬盘凉不一定是硬盘坏了,只要能进系统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没有找的引导,你可以把光驱放进去,看是否能引导。如果也不能引导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如果能引导有可能是供电问题或者接口问题了。

网友:
光驱能进,怀疑还是硬盘的问题,机子震动偶尔还能进系统。谢谢各位啦!

网友:
换个试下就晓得了撒

网友:
光盘引导一个dos下的硬盘检测软件看看可以见到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