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769F3这这这的响是哪问题

楼主(2009-02-07):
  联想LXH-P769F3这这这的响 2个月前搞过一次  打开过了会就好了  也就没修了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  这这这的响  好象是继电器响的声音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先确定是电源还是行的声音.

网友:
估计是高压帽内发出来的打火声。处理下高压帽内的锈渍,加硅脂密封好就行了

网友:
没怎么搞清楚,
描述清楚点。

网友:
症状描述的不清楚,打开仔细检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响,是包漏电,你说的声音好像是哪个电容性能不良,漏电的声音,应该是嗤嗤的响声吧!

网友(2010-04-04):
排除按键的问题后,光电耦合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看B+电压多少是不是很高啊。行电路一片有没有电容鼓包?要是有就是行电路有虚的。我曾经碰过这现象是高压包到B+之间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