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开机时序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请问各位大侠,图中第四行,VTT_PRW_GD是谁发出的?多谢指教

网友:
VTT_PWR_GD有些是VTT_GMCH经过一个电阻输出的!
刚才看了一个技嘉的设计是VTT_GMCH+5VSB通过运放产生的!
还看到965是从ISL6537ACR输出的!
但是这些全部的前提都是VTT_GMCH作为源头!
多数是北桥附近的单MOS或者上下管组成输出1.2电压的位置!

网友:
我想是北桥发出的。只要供电正常就会发出!!

网友:
多谢指教,那么这个电压是在电源输出后就形成了?应该在哪测量?是在电源控制芯片吗?

网友:
VTT_PRW正常后,才有VTT_PRW_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