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1BL求助

楼主(2009-02-07):
接了台LG T711BL显示器,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的,有吱吱声。打开后盖发现二次升压电容鼓起来,换了后故障一样。查了各脚电压正常,12V电压是经Q952输出的C极没有12V电压输出。6。3V经Q942输出C极没有6.3V电压输出。CPU电压5V正常的,50脚PDMF和DPMS电压0。正常是5V,CPU换过了。故障依旧,没有维修思路了,望高手指点。发个图上来给我看看。

网友:
脱开升压电感,判断是否在行输出电路。
测总线电压,重写存储器数据。

网友:
没事看看换个包,还有就是二次电源的反馈电阻

网友:
接信号开机再看看是啥。。。。。。。

网友:
你不查二次开关管击穿了吗?光换二次升压电容哪里行。看下Q719二次开关管多半也挂了。最好连二次开关管的推挽驱动也查下,这样才能彻底修好机器,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查二次开关管击穿了吗?光换二次升压电容哪里行。看下Q719二次开关管多半也挂了。最好连二次开关管的推挽驱动也查下,这样才能彻底修好机器,祝你好运!!!!!!!!!!
谢谢各位回贴。Q719换了,高压包换过的 50脚PDMF和DPMS接上5V电压,接上VGA过个1分钟就亮了,在断电在开有好的,过个20分钟要点不亮了。上面所说的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