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00 册书结果..请教达人 指点 一二...

楼主(2009-02-07):
请教达人 指点 一二.... 谢谢了...

网友:
ATI显卡的排序我也很迷惑!曾经尝试过短接,但是没搞出来!不过我测试的比较的显卡!台式机的没测试过!
不行你就自己短接显存试试!也许能有收获!这样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嘛~

网友:
右边导热管上面的那个,你的卡应该是128位的,如果供电正常,就先加焊一下!

网友:
这卡背面不是还有四片显存吗

网友:
是单面的吗?  单片显存如果是32bit的  应该是  左面上面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