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大家都说 整流桥  是四个二极管组成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四个二极管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侧的的整流桥  +和—两端的 阻值为900多 而  剩下的三个为500多  整流的电压也不正常为100多付正常应该是300多付  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四个二极管当然是一样的了。
如图,你测+和-端时,测的是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其他引脚之间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
LZ的第二个问题有点怪,照他的测量数据,整流桥应是好的,那整流后的电压应是300V,他测只有100V,那应该是表有问题了。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表有问题吧,如果真像他那样说的,桥堆根本不可能工作起来。

网友:
桥堆要嘛断,要嘛短

网友:
你测试电压的时候使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桥堆肯定是没坏,坏了就烧保险了,二极管一般都是短路,还没有见过断路的。

网友:
马虎了 啊  我用交流的  地  测得  直流电压

网友:
对二极管 是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的,不好就是烧。在有就是测量300V电容的正极的

网友:
楼主连起码的基础知识都没有,很难一下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