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USB 坏

楼主(2009-02-07):
旭日150 USB都不能用,问题出在哪,请各位高手指教,为盼,为谢

网友:
排除供电问题就是南桥空焊或不良

网友:
90%以上,南桥问题

网友:
换南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在多数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供电如果正常的话,查看是否引诱断线,没有的话就是南桥问题.旭日150很多U口不能用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定是南桥坏,修过这样机器

网友:
看usb5v供电到了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口坏,先看一下接口跟板接触是不是良好,然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就是南桥和3205,USB如果能检测的5V供电,那基本上就是南桥了

网友:
我前天也碰到过类似问题,U口无法识别,对地阻值630多欧,感觉还可以,查了查没别的地方有问题,果断换桥,换完后测试560多欧,心中窃喜,应该没问题,阻值相差不大,上电OK!

网友:
我遇到过多数是供电问题的  插鼠标上去灯都不良  5V的转换管烧了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爱烧南桥,换过好多